森兰变频器报OC

楼主(2013-05-23):
森兰变频器报OC的除了说明书的外,还有那些实际处理情况,谢谢

网友A:
OC故障,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

负载侧短路,运行电流大于两倍以上时跳OC故障;

变频器输出模块短路;

变频器过电流;

负载过大;

加、减速时间太短等。

有的机型中不以OC来标注此类故障,用负载侧短路、变频器过负载、有严重接地故障等来说明,这当然是OC故障的别名。

而有的变频器并不告知你故障的类别,当出现OC故障,开机会造成更大的危险时,则索性造成类似程序死机的表面现象

楼主:
森兰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报OC,查看变频器输出电流有300A ,而实际只有75A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