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求助

楼主(2013-05-23):
我这里有一个工作,用dvp12sa2来做,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

1.用com3(rs485)接收其他设备定时发送的数据(50ms一次,28个字节)接收数据正常后,返回8个字节的数据,如果50ms内没有反馈,对方的设备就会报警,所以我这里必须在接收到数据后50ms内必须反馈信息;

2把接受到的数据经过处理后再发给我的显示设备(这个已调试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1#问题不会做,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下或给一些程序段,谢谢。

网友A:
咱玩不了,等待高手来吧

网友B:
  我也不会玩,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C:
1、上电时进行通信初始化。设定COM3的相关通信参数,并让COM3进入接收等待状态。

2、接收完成事件激活中断程序张三。由张三进行数据校验跟处理,干完这些活之后,设定一个条件激活中断程序李四。

3、由中断程序李四执行回发相关动作。

4、写一个中断程序王五,由发送完成事件驱动,负责在回发完成后,恢复相关通信口到接收等待状态。

西门庆的我会写,但台达的不熟,不过大体上就是上面的步骤。

另外,主站那边要求的50ms短点了吧,怎么也得有个200ms啊。跟他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超时放宽一点,省得老是出问题。

网友D:
做工控的很难做到吧

需要专业一点

网友E:
首先问你一点:你的扫描时间是多少?

如果是20ms扫描时间,你就没得完了

楼主:
扫描周期1.8ms,没有用中断,用定时10ms读串口的数据的方案,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走通了,不过还要到现场调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F:
本人自己编写 数控镗铣床 加工中心 工作台(B轴)旋转后 的自动定位宏程序,有需要者可进行交流与转让。普通数控操作工就可掌握。可实现工件任意装夹后,工件一次找正,工件任意点的坐标定位。

为什么说普通数控操作工可掌握,因为此宏程序可作为子程序任意调用,操作者不需理解。

有意者可联系我:手机13995262500

                                QQ  111952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