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问题,求大神点破!!

楼主(2013-05-23):
我们用的加热炉。点火控制主要由继电器来控制,有一个继电器控制点火变压器。三天两头出问题,以前用欧姆龙的后改用施耐德的,比欧姆龙的情况好点,但是长出问题,更换新的继电器问题就解决了~~我想知道这个继电器对环境有要求么。为什么总是频繁出现问题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出在哪儿?

是继电器老烧线圈,还是触点。

网友B:
用续流二极管或是阴窜吸收进行保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续流二极管或是阴窜吸收进行保护啊

 是阻容吸收啊

网友D:
是继电器老烧线圈,还是触点?

  加吸容装置 !

网友E:
实在忍无可忍的话,就把继电器换成接触器!如果是因为动作频繁导致的损坏,就把它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F:
这个继电器是线圈经常烧还是点经常坏(因为电流大烧坏?)如果是继电器点经常坏,考虑点的容量加大,是否是点带的负载太大?

网友G:
频繁换继电器,就是触点坏了吧,换个容量大点的试试!

网友H:
出现的问题最好写清楚怎么回事,继电器对环境肯定有要求的,如果你的运行环境比较糟糕的话,必然好出问题的,尽量不要在潮湿、高温、灰尘大及一定的电压范围内环境中运行,要想办法解决。

网友I:
电流大的话 可以考虑将触电并联使用!

网友J:
质量的理解应该是2个方面的问题,第1个就是产品本身质量不好,第2个就是你选型错误,也就是用得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实在忍无可忍的话,就把继电器换成接触器!如果是因为动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实在忍无可忍的话,就把继电器换成接触器!如果是因为动作...

网友M:
固态继电器是最理想的

网友N:
如果是触电经常烧坏,建议更换大容量触点。

如果是线圈老烧坏,建议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O:
大多是触点故障,建议考虑增加触点容量及触点吸能元件。

网友P:
点火线圈电感量较大,考虑点火工作要求又不能加续流二极管,因此建议换装接触器(接触器3个触点串接做一个接点增加灭弧能力)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Q(2014-01-06):
引用 网友H:
出现的问题最好写清楚怎么回事,继电器对环境肯定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