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3-05-23):
本人以前是用TP系列的西门子触摸屏,编程软件是用的PROTOOL  ,现在时间久了,要换屏,但是用WICC打不开以前的程序了,求哪位大侠指点一下!!!!!!!1

网友A:
什么提示?

网友B:
  只能用 WINCC FLEXIBLE 软件时行对 PROTOOL 软件进行转换后再修改就可以使用。

网友:
我是把PROTOOL档的变成WINCC FLEXIBLE 2008 SP1后,在用SP4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