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相机的接口有哪些?

楼主(2013-05-23):
各位大神!

        我现在搞不懂模拟相机的接口有哪些种类,另外,模拟相机使用的时候,图像采集卡还需要与相关的软件配套使用吗?

网友A:
工业相机的接口有1394、Gige(千兆网)、USB,camera link,还有一种是LVDS但这个现在已经慢慢没了,这几种都是数字接口。BNC、莲花头、S端子是模拟接口。
至于您说的C接口与以上接口没有任何关系,C\CS\F这几个接口是镜头与相机的物理接口。

工业相机只是一个摄像头,没有后台的处理软件是没有检测功能的。

康耐视机器视觉,索取资料或有项目合作,详询QQ 374486729

楼主:
因为我从事视觉器材这个行业的工作,而又不是学理工科出身的,面对一些涉及到软件的问题就很茫然,如SDK开发包,康耐视的VISIONPRO、迈思肯的VISIONSCAPE、NI的LABVIEW、C++、VB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关系?同一款模拟相机对应不同品牌的图像采集卡会不会兼容?麻烦告知,跪谢!

网友A:
您好。

康耐视的VisionPro、迈思肯的VISIONSCAPE、NI的LABVIEW,这些都是视觉处理软件,一般工业相机只是一个摄像头,没有图像处理功能,还需要视觉处理软件,不过智能相机除外。功能最强大也是最容易上手操作的是康耐视的VisionPro,不同版本的软件一套价格在1万到3万之间。

您说的C++、VB等等,这些都是软件开发语言,一般像我们这行做系统集成的,都要用到这些软件开发语言。SDK是软件开发工具包,相当于就是个软件开发操作说明和一些开发工具的集合,还有框架啊什么的。你不开发应用软件,这其实也跟您没多大的联系,了解一下即可

同样的模拟相机用不同牌子的视频采集卡,有可能会不兼容的,一般相机厂家都会有相关的测试,你可以翻翻他们相机的参数说明,要做到全兼容的很难的。可以加我qq 374486729

网友B(2013-12-16):
Balser 相机热销中,有需要的,给我电话:13817143079,QQ:939191432

acA640-120gm   VGA 1/4" CCD 120fps mono
acA640-120gc   VGA 1/4" CCD 120fps color
acA645-100gm   VGA 1/2" CCD  100fps mono
acA640-90gm   VGA 1/3" CCD 90fps mono
acA640-90gc   VGA 1/3" CCD 90fps color
acA1300-30gm   1.3MP 1/3" CCD 30fps mono
acA1300-30gc   1.3MP 1/3" CCD 30fps color
acA1300-60gm   1.3MP 1/1.8" CMOS Global shutter 60fps mono
acA1300-60gc   1.3MP 1/1.8" CMOS Global shutter 60fps color
acA1600-20gm   2MP 1/1.8" CCD 20fps mono
acA1600-20gc   2MP 1/1.8" CCD 20fps color
acA2500-14gm   5MP 1/2.5" CMOS rolling shutter 14fps mono
acA2500-14gc   5MP 1/2.5" CMOS rolling shutter 14fps color

富士能镜头特价中
电话:13817143079,QQ:939191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