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经常跳停

楼主(2013-05-23):
我使用了一台富士变频器,型号为FRN132G11S-4CX;负载为空压机,电机功率132千瓦。在工作过程中出现"OU2"报警信息,变频器复位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而且这个报警是随机的,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固定。采用的是PID调节控制。接线也进行了检查,请教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排查?

        我们现场有两台这样的设备,平时是一开一备用,用另外一台进行生产无此现象发生。

网友A:
OU2报警代表什么要搞清楚,另外一台不出现,那你要好好查查这台调停的负载可有问题,甚至电机和线路检查,慢慢一步一步排除吗!会好的。

网友B:
经验判断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C:
适当的延长加减速时间,把参数F41    F40修改一下在观测一下.

网友:
检查参数设的有无问题,检查负载有无过电流现象

网友D(2013-08-20):
检查是否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E:
空压机型号发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