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菱PLC的程序来显示时间(时/分/秒)

楼主(2013-05-23):
   我现在用的是PROFACE的GC4408的触摸屏,不自带内部时间,所以需要用三菱的PLC来做个时间显示的程序,要求显示“时/分/秒”能带上“年/月/日”最好。哪位大虾会做?发个程序给我!小弟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Mr_zhou_0621@163.com

   经过大神的教导,时间是做出来了,关键显示的时间总比现实时间快1小时,可能是日本的时间,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正过来?

网友A:
FX的是D8013之类的地址

编程手册都有

网友B:
这个,我不好说楼主了,为何不用三菱成套呢?

需要你说明是FX系列还是Q系列,具体再支招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看。。。

把多D8019-D8013 分别MOV到 D9-D3。。。然后你把D9-D3做到你的proface触摸屏上直接就可以显示——星期——年——月——日,时——分——秒——

上图为:星期日-13年-4月-28日,5时-23分-5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的是D8013之类的地址编程手册都有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好说楼主了,为何不用三菱成套呢?需要你说明是...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看。。。把多D8019-D8013 分别M...

 谢谢大神,膜拜中,大神威武!

网友D:
如果不在PLC程序里面设定参数!直接更改触摸屏的地址栏里设定能实现正常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在PLC程序里面设定参数!直接更改触摸屏的地址栏...

 GC4408的内部不自带时间设定,设定后还是从0开始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看。。。把多D8019-D8013 分别M...

 Q系列的直接用DATERD D0指令

网友F(2017-12-01):
长知识了,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G:
这个的确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