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计时器中的ACC值

楼主(2013-05-23):
需要将通断的时间长短转化为数值

用的是TON的ACC的值

但是程序编译的时候显示 无效输出指令位置

求教各位大虾 这个该这么写呢

网友A:
如图,用的是logix5000

网友B:
用整数传送指令,T37传送到VW1000里。VW1000里面的数据每个扫描周期更新一次,不一定是连贯的时间参数,但里面会有数的。单位是0.1秒。你也可以设定每秒钟传送更新一次,然后把数据除以10,换成秒数。

楼主:
找着问题了,

move指令位置我放到TON的后面去了

该再写个D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