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和威纶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3-05-23):
我用的三菱plc型号为fx1n,我在触摸屏里选择的是fxon/fx2n(因为这个触摸屏没有fx1n的模块),下载完之后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请问该怎么解决?数据线就一根。型号应该没问题。谢谢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认真看触摸屏手册

楼主:
额  都是广告

网友B:
什么型号,说来看看那

网友C:
秦工不简单’
不开展会改学PLC了

网友C:
plc no response。。。意思是你的PLC吗连接上。。。

网友D:
确认参数是否正确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