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紧急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3):
多台液晶监视器!出现不同的故障!前端市电供电电压有点不稳!跟这有关系吗?

网友A:
肯定有关系啊,电压不稳,如果适配器不过关,很容易有问题。

可以搞个稳压电源。

网友B:
电压不稳也就是谐波份量较大,干扰自然就大,首先解决电压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