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解答S7-200 CPU224

楼主(2013-05-23):
我想问问大家。我现在有一个S7-200 CPU224CN DC/DC/DC的PLC坏了。但是我有一个S7-200 CPU224CN AC/DC/RLY能不能互换。真的好急。谁能告诉我下

网友A:
可以的啊,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啊

楼主:
但是输出的接法不一样。少了1M好像

网友B:
可以互换,接线时要注意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前一种是直流的电源输入,直流的光耦输出,输出的话用后一种完全可以用,只是接线稍不同而已。

关键是前一种型号是用的直流的电源,如果用后一种替代一定要注意电源换成交流的。

网友D:
         CPU224CN DC/DC/DC的PLC是晶体管输出,供源接直流24V。而CPU224CN DC/DC/RLY的PLC是继电器输出,供源接交流220V。二者输入输出点一样:14输入、10输出。如原PLC的输出信号频率较高(如用作传送数据用),就不能用CPU224CN DC/DC/RLY的PLC代替CPU224CN DC/DC/DC的PLC。如原PLC的输出信号频率较低,仅作控制设备启动与停止用时,可以代替,不过部分连线要改动:1、去掉原PLC输出口侧的L+、M端的24V电源连线,改为交流220V电源线接后换的PLC输出侧的L1、N 2端。2、输出端接口不一样,应按后换的PLC输出端改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3楼、4楼、5楼的回答都有道理。

6楼的给你发两张图看看。

你要互换,需要关注2个问题:

1、PLC电源。

2、PLC带的负载

网友F:
LS说的很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3楼、4楼、5楼的回答都有道...

 问题解决了。真是谢谢大家啊。因为我要用Q0.0做高速脉冲点。所以继电器输出的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小诚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3楼...

T型输出,一般都是为高速输出用,不然都用R型输出的。

感谢你在解决问题后又回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