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E如何实现流量累积

楼主(2013-05-23):
本人想通过触摸屏采集差压信号后计算流量,然后再求累积值,但不知道累积如何计算,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写脚本,假设流量是a,累积流量b,则b=b+a,再设置一个显示输出b。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2014-06-08):
倒是能实现这个功能,只是不能和流量积算仪的累积数据一致,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楼主啊,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