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5-23):
我们厂200PLC通过EM277与300PLC进行通信来控制电机,出现过这么个情况,200PLC报通讯故障,故障指示灯在闪,然后电机突然停止,重启PLC电源后又正常,请问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带EM277的200PLC通讯故障?

网友A:
DP网络出现异常 尤其那种闪断 如果没有下载相应的组织块的话如OB86  网络出现异常300的CPU会进入stop模式 主站的CPU都不工作了  带EM277的200PLC自然就报通信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