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进行选择

楼主(2013-05-23):
触摸屏如何进行选择?

目前使用台湾的一家,觉得不行; 对成本不在意,在意的是好用;

比如我们某项参数更新,要求响应时间要快;而台湾的设定为1s为单位的,肯定不行.

大家用那家的多?

网友A:
三菱 富士变频器、PLC、触摸屏、伺服系统及低压产品销售 联系电话:18101964096 QQ:2649099473    求支持!

网友B:
比如我们某项参数更新,要求响应时间要快;而台湾的设定为1s为单位的,肯定不行.

西门子的好像有100MS的

网友B:
还有,我得多说两句

首先,触摸屏是读取PLC时间,自身并没有扫描。

第二,在触摸屏读取PLC时间必须大于PLC扫描周期的前提下,100MS是最小的单位了。

像PLC大的扫描周期几十毫米,所以对触摸屏来说,通信时间并非越小越好,一般来将1S的周期是最妥当的。

不要在乎这个扫描时间的问题,这不是关键

网友C:
哈哈,还是老哥有品位,这个年头,太多的童鞋太在乎价格,什么反映速度,性能,耐用都不在乎,换来的确实品质始终在那徘徊,还有后期一大堆的麻烦事。

我是做pro-face的代理,我们的触摸屏若从品质和性能上说,我们说二没人敢说一,从开发第一台工业触摸屏到至今40年,一直都是行业领导者。

触摸屏操作系统目前分2种,一种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如wince,linux,android,另一种是自研系统,2者很重要的差异在于系统实时性,我们的是自研系统,有很高实时响应性,您所说的时间分几部分,一部分是通信时间,一部分是触摸屏响应时间,主要取决系统和硬件,您所说的基数1s或100ms,应该针对数据采样时间,这一部分也是对响应要求最高的部分,而触摸屏翻页时出现的参数更新迟钝很大部分都是参数多通信量大造成的,跟这个时间没太大关系。

我们目前市场主推系列是GP4000,有3.5寸,5.7寸,7寸宽屏,7.5寸,10.4寸,12.1寸,详细的可联系我,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Pro-face授权代理。

网友D:
可以用一下步科的,这是步科的官方网站,你可以去看一下,看好哪款,可以联系我,q我是步科电气山东总代254489112@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们某项参数更新,要求响应时间要快;而台湾的设定为...

什么情况,居然有人推西门子的屏。用了你会哭的。

网友E:
可以试试屏通的,高端的

网友F(2018-06-28):
触摸屏失灵了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