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交流接触器节电的方法

楼主(2013-05-23):
一、改造交流接触器
    先准备一块磁性较强的永磁铁,要求它中间带一个直径为4ram~6mm的圆孔,并且它的截面要比CJ铁心中间磁轭的截面略小为好,否则,可用砂轮机打磨变小,再把CJ铁心的中间磁轭用砂轮机磨削。直至放上已备好的永磁铁后,CJ铁心的接触面仍然为一平面。然后把永磁铁放在已磨好的磁轭上;用油漆在圆孔处作上标记,接下来在标记处打一直径为3.5mm的孔、攻丝(直径4mm),接下来用直径4mm的不锈钢(不导磁)或铜螺丝把磁铁固定在铁心上。如果有条件,最好再用树脂灌注磁铁,方法如下:用胶带在CJ铁心的中间磁轭上绕2圈,注意要在胶带与永磁铁之间留有空隙,并且胶带要比永磁铁略离开点,然后用树脂灌封,把铁心磨平,装好接触器,改造即完成。由此可见,改造交流接触器主要是在铁心中嵌入永磁铁。

二、改造线路
    1.,按下SB(启),由于二极管D1的作用,CJ线圈中流过正向脉动电流,线圈中产生的磁场若与永磁铁的磁场方向相同则CJ吸合,同时CJ的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为CJ的释放做准备。此时CJ线圈中虽然没有电流,但由于永磁铁的作用使得CJ保持吸合,电容C起吸收浪涌电流的作用。按下SB(停),CJ线圈得到负脉动电流而跳闸(此时电流在线圈中产生的磁场和永磁铁的磁场方向相反,互相排斥)。如果CJ不能正常工作(即按要求吸合),则把CJ线圈的l、2接线柱的接线对调即可。

2.,A、B二相交流电由Dl-D4、Cl、C2组成电容分压对称整流滤波电路,CJ线圈一端接虚拟地。按下SB(启),CJ线圈得到正向电流吸合(磁场方向与永磁铁磁场方向相同),cJ的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按下SB(停),CJ线圈得到负向电流而跳闸(线圈磁场的方向与永磁铁的磁场方向相反);如有意外发生(缺相、负载过重等)而引起电流过大,则热继电器FR的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CJ线圈得负电而跳闸。如果cJ不能正常工作,则把CJ线圈的l、2接线柱的接线对调即可。

3.,图3为正反转控制电路,A、B为交流输入端,经Dl-D4、C1、C2组成电容分压对称滤波电路,CJl~cJ2线圈都有一端接浮地。以正转为例,按下SBll后线圈得正电吸合(电流在线圈中产生的磁场方向与永磁铁的磁场方向相同),CJ2的互锁触头、CJl的自锁触头都断开,CJl常开点闭合。如有意外原因而引起电流增大,则FRl的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使得CJl得负电释放或按下SB(停),CJl得负电释放。如果CJ不能正常工作,则把二接线柱对调即可,SBll、SB22起互锁作用。

网友A:
分享楼主介绍的接触器节电方法。

网友B:
您这是从哪粘来的啊?

网友C:
貌似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