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电机运行中电流大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23):
大家好,一台单相电机,750W,电容器动。一共4根引线,用万用表检测4根引线,有两个不同阻值的绕组,一个是10欧姆,另一个5欧姆,电源接10欧姆绕组,电机正转,电流达到6.7A,运行几分钟就发热,并伴有烟雾;电源改接5欧姆绕组,电机反转,电流1.7A可以长期无故障运行。两个接法,不同的转向,为什么电流差距这么大,反转不是我想需要的。两个绕组难道就应该是不同的阻值吗?该问题如何解释,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接线对吗 ?启动绕组接电容接线如图所示:

网友B:
单相电机换向也很简单,在电容端找出电源线,找到后接到电容另一端,OK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感觉楼主都没搞清楚单相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D:
小电阻一般是工作绕组,大电阻一般是启动绕组

网友E:
楼主这台电机是不换方向笼式电容式单相电机。小电阻是工作绕组线径粗,大电阻是启动绕组线径细也就是并接电容的一组绕组,固定方向旋转。这是不换向笼式电容式单相电机线圈绕法,如同单相电机另一种形式笼式罩极式单相电机也是不能换向的,效率要比电容式的低很多。早期的也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前制造的单相电机都是罩极式的不能换向。那时缺乏高电压大电容的缘故价格当时也是很昂贵的民用基本不使用都是军用的(使用需要换方向单相电机基本都用串极式直流电机,就如手电钻电机)!不换向单相电机如果需要反方向旋转,转子出轴定子另一端出轴方向就反过来了。家用的电扇都这样不需要换向。需要换向的电容式单相电机两绕组相同便用于换向。洗衣机洗衣桶单相电机便是这样。

网友F:
电容电机改变旋转方向只需改接任何一个绕组的头、尾。洗衣机的电容电机是对称绕组,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同参数,所以改变转向就是改变电源接在那个绕组就行,你这台电机Z2、U2连接是一个方向,Z2、U1连接就是另一个方向,电源仍然接在U1、U2之间。

网友A:
单相电机电容作用是移相的,可不能接线接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