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13-05-23):
用三菱的MP-J3-70A驱动HF-KP73的伺服电机,做速度控制,开启正转ST1,接通内部速度1,内部速度1也设置了速度,为什么电机还是不转呢。。。伺服ON也没问题,放大器也显示准备就绪啊。。。求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看看参数设置有么有问题

网友B:
有外部使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