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部局域网电脑查看工控机S7-300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现工厂中控室有台工控机,工控机里好像有CP1513的网卡,能监控整个分厂的S7-300系统。此台工控机也能连上分厂的局域网系统,收发工厂内部的邮件等。能不能实现在办公室的电脑也能通过局域网,监控分厂的S7-300系统。需不需要再增加其他什么硬件。求教?

网友A:
把那台中控室的监控电脑做成服务器,只要它运行服务器程序,其他局域网内部电脑就能登录查看相关的数据。

这需要VB编程。还要找到原来的监控软件里的数据词典。

楼主:
工厂内部有专门的服务器,工控机是不会被允许做服务器的,看来想在办公室查看是不行的,呵呵还有vb不会啊。

网友B:
gongchgangzidonghua

工厂自动化,现场层、管理层、老板层能完全集成,请参照西门子的TIA

网友C:
增加个服务器,然后让别的电脑连接上,软件和你那台装的一样就行了,分发到各个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