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照明配电箱的时候不同相位的两个回路零线可以共用吗?

楼主(2013-05-23):
在做照明配电箱的时候不同相位的两个回路零线可以共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零母排可以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同一个三相过来的。。。零线可以共用。。。。。。。。。

网友C:
可以用,三相电的原理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网友D:
零线只有一根,你不用行吗!注意零线截面选择。

网友E:
零线就是零线,不分相位的。。。

网友F:
可以 但注意下零线接线的可靠性!不然会零点漂移 烧灯泡

网友G:
完全可以的哦、、、、、

网友H:
如果是单电源是可以的,双电源电源侧零线接一起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