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控制怎么接线?

楼主(2013-05-23):
请问主从控制怎么接线,需要几根线?

据说要三根,一根是公共线,一根是转矩线,一根是频率线

烦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主从控制的详细原理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行业的控制啊,第一次听说;

楼主:
凡有刚性连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驱动之间需采用主从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行业的控制啊,第一次听说;         ...

网友C:
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C:
实在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只知道主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给从动变频器的模拟输入
达到转速同步

网友D:
电机的主从同步吗??

网友E:
主从控制也有用通讯方式做的

网友F:
没有电源线???

他怎么工作啊???

难道自己发电??

网友G:
难道你说的是从变频器的频率根据主变频器的频率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