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外部模拟信号电流信号再进入PLC时候变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2013-05-23):
工程中,很可能遇到诸如需要4-20MA信号变换成电压信号的事情,在这些个变换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望盆友们踊跃发言

网友A:
1.采用专用的电流转电压芯片,或者隔离放大器

2.自己搭建电路,节省成本,但不推荐直接串联精密电阻的方式

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

http://bbs.gongkong.com/D/200407/49771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