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的选型及方法

楼主(2013-05-23):
⒈电线电缆型号的选择
选用电线电缆时,要考虑用途,敷设条件及安全性等;                                                                                   根据用途的不同,可选用电力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缆等;
根据敷设条件的不同,可选用一般塑料绝缘电缆、钢带铠装电缆、钢丝铠装电缆、防腐电缆等;
根据安全性要求,可选用阻燃电缆、无卤阻燃电缆、耐火电缆等。

⒉电线电缆规格的选择
确定电线电缆的使用规格 (导体截面)时,应考虑发热,电压损失,经济电流密度,机械强度等条件。
根据经验,低压动力线因其负荷电流较大,故一般先按发热条件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低压照明线因其对电压水平要求较高,可先按允许电压损失条件选择截面,再验算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对高压线路,则先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允许电压损失;而高压架空线路,还应验算其机械强度。若用户没有经验,则应征询有关专业单位或人士的意见。一般电线电缆规格的选用参见下表:

楼主:
电线电缆规格选用参考表

导体截面mm 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环境温度25℃架空敷设227 IEC 01(B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环境温度25℃直埋敷设VV22-0.6/1 (3+1)   钢芯铝绞线环境温度  30℃架空敷设LGJ

电线电缆规格选用参考表

导体截面mm 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环境温度25℃架空敷设227 IEC 01(B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环境温度25℃直埋敷设VV22-0.6/1 (3+1)   钢芯铝绞线环境温度  30℃架空敷设LGJ

允许载流量 A   容量 kW   允许载流量 A   容量 kW   允许载流量 A   容量 kW

1.0   17   10

1.5   21   12

2.5   28   16

4   37   21   38   21

6   48   27   47   27

10   65   36   65   36

16   91   59   84   47   97   54

25   120   67   110   61   124   69

35   147   82   130   75   150   84

50   187   105   155   89   195   109

70   230   129   195   109   242   135

95   282   158   230   125   295   165

120   324   181   260   143   335   187

150   371   208   300   161   393   220

185   423   237   335   187   450   252

240           390   220   540   302

300           435   243   630   352

3、同一规格铝芯导线载流量约为铜芯的0.7倍,选用铝芯导线可比铜芯导线大一个规格,交联聚乙烯绝缘可选用小一档规格,耐火电线电缆则应选较大规格。
4、本表计算容量是以三相380V、Cosφ=0.85为基准,若单相220V、Cosφ=0.85,容量则应×1/3。
3、当环境温度较高或采用明敷方式等,其安全载流量都会下降,此时应选用较大规格;当用于頻繁起动电机时,应选用大2~3个规格。
5、本表聚氯乙烯绝缘电线按单根架空敷设方式计算,若为穿管或多根敷设,则应选用大2~3个规格。
6、以上数据仅供参考,最终设计和确定电缆的型号和规格应参照有关专业资料或电工手册。

楼主:
7.运输中严禁从高处扔下电缆或装有电缆的电缆盘,特别是在较低温度时(一般为5℃左右及以下),扔、摔电缆将有可能导致绝缘、护套开裂。
8.尽可能避免在露天以裸露方式存放电缆,电缆盘不允许平放。
9.吊装包装件时,严禁几盘同时吊装。在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上,电缆盘要用合适方法加以固定,防止互相碰撞或翻倒,以防止机械损伤电缆。
10.电缆严禁与酸、碱及矿物油类接触 ,要与这些有腐蚀性的物质隔离存放.贮存电缆的库房内不得有破坏绝缘及腐蚀金属的有害气体存在。
11.电缆在保管期间,应定期滚动 (夏季3个月一次,其他季节可酌情延期)。滚动时,将向下存放盘边滚翻朝上,以免底面受潮腐烂。存放时要经常注意电缆封头是否完好无损。
12.电缆贮存期限以产品出厂期为限,一般不宜超过一年半,最长不超过二年。

13.电线电缆敷设安装的设计和施工应按 GB 50217-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等有关规定进行,并采用必要的电缆附件(终端和接头)。供电系统运行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不仅与电线电缆本身质量有关,还与电缆附件和线路的施工质量有关。
通过对线路故障统计分析,由于施工、安装和接续等因素造成的故障往往要比电线电缆本体缺陷造成的故障可能性大得多。因此要正确地选用电线电缆及配套附件,除按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外,还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4.电缆敷设安装应由有资格的专业单位或专业人员进行,不符合有关规范规定要求的施工和安装,有可能导致电缆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15.人力敷设电缆时,应统一指挥控制节奏,每隔 1.5~3米有一人肩扛电缆,边放边拉,慢慢施放。
16.机械施放电缆时,一般采用专用电缆敷设机并配备必要牵引工具,牵引力大小适当、控制均匀,以免损坏电缆。
17.施放电缆前,要检查电缆外观及封头是否完好无损,施放时注意电缆盘的旋转方向,不要压扁或刮伤电缆外护套,在冬季低温时切勿以摔打方式来校直电缆,以免绝缘、护套开裂。
18敷设时电缆的弯曲半径要大于规定值。在电缆敷设安装前、后用 1000V兆欧表测量电缆各导体之间绝缘电阻是否正常,并根据电缆型号规格、长度及环境温度的不同对测量结果作适当地修正,小规格(10mm 2 以下实芯导体)电缆还应测量导体是否通断。
19.电缆如直埋敷设,要注意土壤条件,一般建筑物下电缆的埋设深度不小于0.3米,较松软的或周边环境较复杂的,如耕地、建筑施工工地或道路等,要有一定的埋设深度(0.7~1米),以防直埋电缆受到意外损害,必要时应竖立明显的标志

网友A:
很全面的总结,学习了。

网友B:
《GB 50217-200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http://bbs.gongkong.com/D/200408/5036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