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装修遗憾事:三步走出电路改造误区

楼主(2013-05-23):
小心装修遗憾事:三步走出电路改造误区
去年装修时,由于厨房的电路改造没有设计好,导致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不方便,该有的插座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个插座浪费在哪里,看着心里总是遗憾。下面,我们今天要大家介绍电路改造的施工误区,帮大家不在遗憾电路的不合理改造。

Part1:做好电路铺设规划 莫入电线铺设误区
现在的电线铺设一般都是暗线,藏在墙体、地板地下、天花板上,所以,一旦误入电线铺设误区将是欲改难改,不该则留下麻烦遗憾。因此,我们在电线铺设钱一定要做好规划,防止误入以下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只有一个回路
不仅是以前的房子,现在还有很多房子同样存在一个情况,就是家里只有一个回路,一旦任何线路短路,整个房间的用电会陷入瘫痪。
小编支招:我们在铺设点显时,根据使用面积,照明回路可选择两路或三路,电源插座三至四路。厨房和卫生间各走一路线,空调回路两至三路,一个空调回路最多带两部空调。这样当其中一个回路出现故障时,其他回路仍可正常供电,不会给正常生活带来过多影响。

误区二:电线分色不明确
电路改造中经常看到“电线的颜色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要火线、零线、地线的颜色分开就行了”这种电线颜色随意使用的情况,在日后的使用和维修过程中就会存在安全隐患。如电路改造时为了图方便和省材料,以蓝线做火线和零线,日后维修,维修师傅不易找出火线和零线,为维修带来不便,且易造成施工安全事故。
小编支招:关于导线的颜色,在我国的电气行业的相当规范中是有明文规定。红色为火线色标,蓝色、绿色或黑色为零线色标,黄绿彩线为地线色标。在一套住房里色标需要分辨清楚,安装时使用统一分色。如果已安装的线路没有统一分色,建议在线路上另左标记,并在电路走向图上明确标记,以便日后查看。

误区三:管弯处直接弯电管
在管弯处直接弯电管可以,但是不好,如果不注意线路弯曲时的工作就会给以后造成很多的不便,线路如果直接弯曲电管就很容易造成线路损毁,导致漏电事故。
小编支招:虽然电管不宜直接弯,但是电管拐弯处也禁止用弯头。电线保护管的弯曲处,应使用配套弯管工具或配套弯头,不应有褶皱。在弯曲处加大弯度,缓冲弯度压力减轻磨损。

误区四:电线不加套管直埋
有些不负责任的施工方在施工时将电线直接埋到墙内,电线没有用绝缘管套好,电线接头直接裸露在外,这样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在日后的生活中,电线缺少保护,容易被老鼠咬断或者受到外部的损伤,而导致电线短路。
小编支招:电线的铺设规范明确,电线外必须有绝缘套管保护,接头不能裸露在外。因此,在施工监理的时候,业主必须监督好施工方是否按要求施工。如果电线已铺设好,建议重新拆墙整改,以确保家居用电安全。

Part2:小细节也需要考虑 插座施工易生误区
别小看小小的插座,安装的好,让您生活便利,该有插座的地方有插座;安装不好,以后有的愁呀,下面我们来学习下插座施工的误区。

误区一:插座位置过低

很多家庭在安装插座时,觉得太高不方便使用,且有碍美观,因此,会将插座装在较低的隐蔽位置。但专家表示,这样容易在拖地时,让水溅到插座里,从而导致漏电事故。
小编支招:业内规定,明装插座距地面最好不低于1.8米;暗装插座距地面不要低于0.3米。厨房和卫生间的插座应距地面1.5米以上,空调的插座至少要2米以上。

误区二:插座导线随意安装

旧房子电路翻新或者维修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误区,许多人以为插座的铜线可以用铝线来替代,在没有铜线的情况下,用铝线作为插座的接线。这样容易让电路发生火灾,对家居安全十分不利。
小编支招:由于铝线特殊的理化性质,它极易氧化,这样使接头处容易打火。如果将铜线换成铝线,接头更容易打火。经调查,使用铝线的家居发生火灾的几率比使用铜线要高几十倍。因此,在维修和翻新电路的时候,必须使用铜线,这样才能确保家居安全。

误区三:插座缺少防护措施

为了生活的需要,厨房和卫生间也会安装插座,有些人以为使用了防水插座就不许对插座添加面盖保护。这样容易使插座有油污和水汽侵入,引起短路。
小编支招:厨房和卫生间内经常会有水和油烟,所以,插座面板上最好安装防溅水盒或塑料挡板,能有效防止因油污、水汽侵入引起的短路。有小孩的家庭,为了防止儿童用手指触摸或金属物捅插座孔眼,则要选用带保险挡片的安全插座。

误区四:多个电器共用同一插头

现在市面上推出了多功能插头,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过多的用电器同时使用一个插头,容易使插座超负荷运作,引起短路,轻则烧坏用电器,重则引起火灾。
小编支招:空调、洗衣机、抽油烟机等大功率电器最好使用独立的插座。一般来说,卧室里最好安装4组插座,客厅每2.5平方米一组,厨房每1.2平方米一组。如果使用多极插头,连载同一插头上的用电器避免同时使用,以减轻插座的负担。

Part3:纵观全局安全施工 注意电箱安装误区
电箱是控制家庭电路的总开关,关系着家庭用电的安全与维修电路的方便等,如果电箱安装不规范,容易引发用电安全事故以及后期维修的麻烦,所以,我们在电路改造施工时要注意电箱的安装,切勿进入安装误区。

误区一:电箱电线散乱分布

电线安装时,一些施工队为了图快捷,没有将电箱内的电线分类捆绑好,任其散乱分布在电线内,这样既不利于日后的电路维修,也让家居电路存在短路和火灾的安全隐患。
小编支招:安装电箱时要注意整理好电箱内的电线,同一开关控制的线路,统一用绝缘的胶带捆绑好,理顺电线的防线,这样方便了日后的维修施工,能够让师傅更快找到出现问题的线路。

误区二:没有标明对应用电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的电箱都没有标明开关相应的用电器,大家觉得对于电路较少的家居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当电路发生问题时,常常由于不清楚开关对应的用电器,让人面对问题的电路束手无策。
小编支招:不仅在用电器较多的地方需要标明开关对应的用电器,家居电箱也必须这样做。以小便签标明每个开关锁对应的线路和用电器,让不清楚家居电路走向的师傅,看到标签后马上了解家居电路情况,为电路维修提供大大的便利。

误区三:电箱安装过高

有些家庭的电箱会安装的很高很高,是为了防止他人乱动,或小孩玩弄,然而,这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不便,试想每次都要爬的高高的去控制电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小编支招:一般电箱不宜安装过高,安装标高为1.8米,以便操作,也能防止小孩玩弄时误伤自己。同时能在家居电路出现问题时,马上切断电源,避免危及家居其他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