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DYN D及其STRUC G编程语言介绍

楼主(2013-05-23):
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跪求!!!!

网友A:
Simadyn D
主传动控制系统,采用德国SIEMENS 公司引进的SIMADYN D 全数字32位机矢量控制交交变频控制系统。SIMADYN D是全数字、可自由配置的模块化控制系统,通过选用不同的硬件模板,并使用STRUC程序编辑软件,即可完成许多复杂的控制功能。近年来常用于大功率直流电机传动、交流电机传动及过程控制。
SIMADYN D硬件
i) 机箱
机箱是SIMADYN D的硬件基础,用于插装硬件板,提供两个内部通讯总线,以实现硬件板之间的内部以及外部通讯,机箱内带有向硬件板供电的电源。
ii)微处理器
32位处理器是SIMADYN D中最重要的硬件板,用于全部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存储和运算,32位处理器为PM6,处理器自带编程接口,必要的输入输出口,能实现控制功能运算等功能。
iii) 输入输出板
输入输出板用于过程信号及监测信号的输入或输出,与外部的继电器和执行机构等相连。主要的输入输出板有EB11、EA12、IT41、IT42等。
iv) 通讯缓冲板
通讯缓冲板用于在同一机箱内的各微机板的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使用机箱内两种通讯总线,发送时其数据可进入缓冲存储,接收时,数据被读出,通讯缓冲板用MM11。
v) 通讯板
通讯板用于SIMADYN D与其它设备或系统通讯,以及多个SIMADYN D系统之间的通讯。通讯协议有USS、SINEC L2-DP、SINEC L2-FMS。通讯板为:CS7。
vi)软件存储子板
软件存储子板用于存储系统软件及用户的应用软件并插在微处理器板上。 SIMADYN D软件
SIMADYN D软件同样具有模块化的灵活特点,目前使用的STRUC软件为STRUC G V 4.2.x。其特点在于所有编程工作均为图形化,而且包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