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截面选择方法的发展与应用

楼主(2013-05-23):
   电力电缆截面选择是一个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是电气(供配电)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传统的电缆截面选择方法是按技术体选择,可分为4类:①按允许发热条件选择,也就是按允许载流量选择;②按允许电压损失校验;③按短路热稳定校验;④按保护灵敏度校验。另一种电缆截面选择方法是按经济电流选择,过去由于缺乏基本数据,设计人员难以在这方面着手,长期没有很好解决。
  我国成为WTO成员国之后,电气设计领域也要与国际接轨,陆续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来充实或替代原有标准。在电力电缆截面选择标准方面,近年来有两大发展,一是低压电缆的载流量国家标准(GB/T 1689515—2002)问世了。它等同采用了IEC 60364-5-523—1999,从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标准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此领域长期缺乏国家标准的空白。二是推广应用IEC 287-3-2—1995《电力电缆截面的经济最佳化》,也就是经济选型。

网友A:
分享楼主提出的经济电流选择电力电缆截面的观点。

楼主:
1 经济选型的概念

  按经济电流选择电力电缆截面的方法是经济选型。所谓经济电流是“寿命期内,投资和导体损耗费用之和最小的适用截面所对应的工作电流”。
  按载流量选择线芯截面时,只计算初始投资;按经济电流选择线芯截面时,除计算初始投资外,还要考虑经济寿命期内导体损耗费用,二者之和应最小。当减小线芯截面时,初始投资减少,但线路损耗费用增加;反之,增加线芯截面时,线路损耗减少,但初始投资增加。某一截面区间内,二者之和总费用最少,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选型。

  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①线芯截面选择时,技术和经济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②经济截面和经济电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因为电缆线芯截面是非连续的。图1给出了VV-1电缆线芯截面与总费用的关系曲线。图1中,曲线2代表初始费用,它包括电缆及附件与敷设费用之和。当截面增大时,投资费用随之增大。曲线3代表损耗费用,当截面增大时,损耗减少,损耗费用随之减少。曲线1代表总费用,是曲线1、2的叠加。曲线1的最低点就是总费用最少的一个截面80 mm2。显然,选择70~95 mm2它的总费用TOC都非常接近最经济截面80mm2,因此,经济截面是一个区间。同样,经济电流也有一定范围。③在经济截面的范围内,可选择较小截面。

楼主:
 2 推广经济选型的原因

  按经济选型来确定电缆截面,可以节约电力运行费用和总费用,可以节省能源、改善环境,还可以提高电力运行的可靠性。我国在两网改造之前,农村电网的线路损耗达20%~30%,城市线损也在10%以上。全国装机容量已超过3亿kW,也就是说,电厂发出的电能有数千万千瓦白白地消耗在电网中。目前,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工程投资越来越注重整体和长远的经济性。因此,经济选型必须提到议程上来了。

楼主:
3 历史回顾

1881年英国人Cord首先提出电缆经济截面的概念。1989~1991年Parr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经济截面和经济电流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在上述基础上,IEC制定了《电力电缆线芯截面的经济最佳化》标准IEC287-3-2—1995。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也进行了电力传输最佳经济截面的研究,但局限于高压架空线范畴。20世纪50年代,我国也开始研究这一课题。80年代初,原水电部给出了架空导线的经济电流密度数据,但也局限于高压线路,中、低压线路不使用,也没有电缆线芯的经济电流和经济截面数据。1994~1995年的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程GB50217—1994中提出“宜选择经济截面,可按年费用支出B最小原则”,并给出了B=0.11 Z+1.11 N的计算公式,式中Z为投资,N为年运行费。但是存在2个问题:①年运行费N的计算涉及许多因素,没有提供这些数据,实际上无法进行计算;②该规程限定“较长距离的大电流回路或35 kV以上高压电缆,当符合载流量、电压损失、热稳定等技术条件时,宜选择经济截面”。这条限定是不恰当的。根据统计,我国实际使用的35 kV 及以下的电缆约占电缆总量的85%。很显然,针对15%的电缆进行经济核算,必定是事倍而功半。最近,该规范正在组织修订,笔者也诚恳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受到了编写单位的高度重视。

楼主:
4IEC标准中关于导体经济电流和经济截面选择的原理和方法简介

4.1 总费用最小法则
CT=CI+CJ
    式中,CT为总费用;CI为电缆主材、附件费用及施工费用之和;CJ为损耗费用,它与负载(电流)大小、年运行时间、电价、电缆电阻(截面)、使用寿命等因素有关,可以用下面算式表示


式中,Imax为第一年的最大负载电流;RL为计算各种因素(如集肤效应、邻近效应、护层电流等)后的实际交流电阻值;F为综合系数,它包含8个方面的内容:①回路数Nc和导体的数量Np;②年最大负荷损耗小时

τ(单班制约为1400 h,两班制约为2400 h,三班制约为4500 h);③电价P;④附加发电成本D=252元/kW·年,是由于线路损耗而导致额外供电容量的成本;⑤负荷增长率a;⑥能源增长成本b(一般为2%);⑦贴现率i, 即损耗是投产后直至电缆经济寿命终了之间逐年产生的费用,都必须根据银行利率等因素折算到当前的“现值”,i=10%;⑧经济寿命N,根据国家电力公司动力经济研究中心建议,N=30年。
4.2经济电流范围
  在一定的敷设条件下,每一线芯截面都有一个经济电流范围,IEC287-3-2—1995提供了这一范围上、下限值的计算公式是

Iec(下限)=[CI-CI1/F·L(R1-R)]0.5
Iec(上限)=[CI2-CI/F·L(R-R2)]0.5
  式中,CI为某一截面电缆的总投资(包括了主材、附件及施工费);CI1为比CI小一级截面电缆的总投资;CI2为比CI大一级截面电缆的总投资;F为综合系数;L为电缆长度,km;R为CI对应截面电缆单位长度的交流电阻,Ω/km;R1为CI1对应截面电缆单位长度的交流电阻,Ω/km;R2为CI2对应截面电缆单位长度的交流电阻,Ω /km。
IEC 287-3-2—1995的适用范围是中、低压电力电缆,它不同于前苏联的方法,也不同于原我国水电部的规定,后者都是适用于高压架空线。

楼主:
5 常用电缆的经济电流范围

  根据IEC标准中关于导体经济电流和经济截面选择的原理和方法,笔者编制了各种不同类别电缆的经济电流范围表。其中的部分内容如下:①6~10 kV交联聚乙烯电缆的经济电流范围表,见表1。②1 kV低压电缆的经济电流范围表,见表2。③架空绝缘电缆的经济电流范围表,见表3、表4。并对以上各表作了如下的限定:①取高电价区域华东、华南地区代表电价为05元/kWh,取中电价区域华北、华中、东北地区代表电价为04元/kWh,取低电价区域西南、西北地区代表电价为03元/kWh。②τ是最大负荷损耗小时数,为符合使用习惯,表中转化为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取Tmax。当cosф=0.9时,单班制τ=1 400 h,对应Tmax=2 000h;两班制τ=2 400 h,对应Tmax=4 000 h;三班制τ=4 500 h,对应Tmax=6 000 h。
  我们只要根据电价、Tmax和计算电流3个参数,从表1~4中便可快捷求取经济截面。如果已知条件不像经济电流范围表格中所列的那么典型,就应当先以相应的经济电流密度曲线中查得其对应的经济电流密度j,再通过计算求取经济截面。信息来源:http://www.tede.cn
  如某一负荷,计算电流Ij=150 A,T=3 000 h,当地的电价P=07元/kWh,求其经济截面的方法是:从0.6/1 kV低压电力电缆经济电流密度曲线中可查得T=3 000 h,P=07元/kWh时经济电流密度j=16 A/mm2,
  则经济截面,,取相近截面95 mm2。

楼主:
6经济电流的讨论

6.1 按经济条件选择与按技术条件选择截面的比较
  举例说明:一台水泵电动机三相380 V,37 W,额定电流IN=714 A,启动电流Iq=469 A,不频繁启动。馈线断路器整定电流85 A,瞬动电流850 A,年运行时间T=6 000 h,当地电价P=0.5元/kWh,由变电所直配,采用VV-1 3+1芯电缆单根架空明敷,电缆长度L=160 m,环境温度30℃,变电所低压母线短路电流有效值Ik=24kA。

(1) 按允许发热条件选截面:IN=71.4 A,查表S=3×16+1×10 mm2(对应允许电流80 A)。
(2)按允许电压损失校验:设启动时cosΦ=0.3,Iq=469 A,L=160m,电流矩为74.76A-km,查表Δ

u=157%,不满足要求。
  若按不频繁启动允许启动电压偏移-15%计,需选择
S=3×25+1×16 mm2,对应Δu=10.76%
  同法,求得正常运行时Δu=3.62%,满足要求。
  (3)按经济电流选择截面:根据IN=71.4 A,T=6 000 h,P=0.5元/kWh,查0.6/1 kV低压电缆经济电流范围表得Sec=3×70+1×35 mm2。
  (4)按短路热稳定条件校验,设短路切除时间t=0.2 s,Smin=Iz×(t)0.5/C
  式中,Iz为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A;t为短路切除时间;C为热稳定系数,对PVC电缆C=114,将数值代入上式
Smin=24 000×0.20.5/114=94.1mm2,选取S=3×95+1×50 mm2。
  (5)低压TN系统接地故障保护灵敏度校验:当S=3×16+1×10时,单相接地故障电流约300A,断路器不动作。当S=3×70+1×35时,单相接地故障电流约1100 A,断路器动作,灵敏度为1100 A/850 A=130,大于125的要求。

  最终决定截面大小的条件,仍然是短路热稳定条件。通过对以上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通常,按经济电流选择的线芯截面大于按载流量选择的截面。大多数情况,二者仅相差2级。换言之,大多数情况下,按载流量选择的截面,放大1~2级,会比较接近经济电流值。
②有时,按技术条件选择的截面会大于按经济电流条件所选择的截面。因此,“经济条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技术条件”。
③电缆的经济电流范围表可见,Tmax愈大,经济电流值愈小。按此条件选择的线芯截面愈大,反则反之。
6.2 经济寿命变化时经济截面的变化
  这是较为现实的问题,有可能出现。设N=30年,VV-1电缆寿命期效果见图2,图2中曲线1、2、3分别表示N=30、10、5年的状况。曲线的起点都是25 mm2,那是按载流量条件选择的线芯截面。3条曲线的纵坐标各不相同。但N=30年与10年横坐标相同,都是70 mm2,且选择经济截面的总费用TOC,大大小于按载流量所选截面,
  经济效益很明显。
  当N=5年时,经济截面左移至35 mm2,但与采用70 mm2截面相比,总费用TOC仅相差不到10%,仍然低于按载流量选择截面的TOC值。

1—30年;2—10年;3—5年
  图2VV-1电缆寿命期效果

6.3 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对经济截面的影响
  从经济电流范围表很明显看到Tmax的影响,VV-1电缆不同运行时间总费用利用率见图3。图3中3条曲线分别代表Tmax=7000、4000、2000 h。曲线起点同样是按载流量所选择的截面25 mm2,曲线的最低点(经济截面)分别是95、70、50 mm2。信息来源:http://www.tede.cn

1—Tmax=7000 h;2—4000 h;3—2000 h
图3VV-1电缆不同运行时间总费用利用率

  曲线在最低点处变化很平坦,曲线3从50~70mm2,TOC总费用只变化1.7%;曲线1从95~70 mm2,TOC总费用也仅相差7.7%,因此,在工程设计中,不必过分追求T的准确性,只需要根据不同行业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的统计数据就可以了,详见表5。

表5 不同行业的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

6.4 回收年限
  由于按经济电流选择电缆截面时,截面较大,使初期投资增加,那么增加的投资要用多少年才能收回,让我们计算一个例子。
  某一负载IN=90 A,选用VV-13芯电缆供电,电缆长100m,当地电价05元/kWh,请分别绘制3 000、5 000、7 000 h不同小时数的TOC-N曲线。
  经计算,按载流量选择截面为3×25 mm2。按经济电流选择截面分别为:3000 h→3×50 mm2;5 000 h→3×70mm2;7 000 h→3×95 mm2。
  一班制、二班制、三班制时VV-1型电缆发热截面与经济截面的比较曲线图分别见图4~6,图中两曲线之交点表示总费用相等,它们对应回收年限分别为368、281、236年。信息来源:http://www.tede.cn

图4VV-1型电缆发热截面与经济截面比较(一班制)

图5VV-1型电缆发热截面与经济截面比较(两班制)

图6VV-1型电缆发热截面与经济截面比较(三班制)

  从图4~6可见:①Tmax愈大,回收年限愈短。②曲线在交点之后,每年都有节约,节约的数字逐年加大,经济效益十分明显,见表6。③如果预计工程的使用年份小于回收年限,则不必按经济电流来选择电缆截面,以免多增加的投资不能回收。

表6 逐年节约费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