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让用s7300 实现电机调速,实在是没有头绪,列位有没有什么可以指点的教程给我,拜托啦

楼主(2013-05-23):
老师让用s7300 实现电机PID调速,实在是没有头绪(主要是不会用高速计数器读编码器的脉冲,不知道怎么通过变频器驱动电机),列位有没有什么可以指点的教程给我,拜托啦

网友A:
里面有专门的PID调速模块呀,直接连就可以,然后做好PID参数整定,比例积分微分能在线修改。

网友B:
编码器的输出有电流信号、电压信号、脉冲信号、数字信号要根据不同信号类型选择不同的300系列的卡件,然后的事情你就会做了。

网友C:
用S7-300的PID控制变频器,与变频器形成回路,至于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引入变频器,与变频器形成另一个回路,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输出有电流信号、电压信号、脉冲信号、数字信号要...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输出有电流信号、电压信号、脉冲信号、数字信号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