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操作面板同S7-300/400 PLC CPU间的时钟操作

楼主(2013-05-24):
西门子触摸屏操作面板同S7-300/400 PLC CPU间的时钟操作

1 使用西门子S7-300/400 CPU时钟对操作面板的时钟同步

步骤如下:

(1) 在Step7中:新建DB块DB1,在DB1中按顺序定义两个变量:

MyTimeDate 类型为 DATE_AND_TIME

temp 类型为 DWORD

周期调用SFC1(READ_CLK)函数(可以在OB35中调用),以定时读取S7-300 CPU的系

统时钟,将时钟信息存放在变量DB1. MyTimeDate中。

(2) 如果是用WinCC Flexible 组态:请先设置好通讯参数;然后在“区域指针”页内,建

立“日期/时间PLC”, 指向S7-300 中存放时间信息的区域DB1.DBW0

(DB1.MyTimeDate)即可。

2 通过面板修改S7-300/400 PLC时钟

大致设置如下:

(1)  在面板上新建:  1个标志变量和年、月、日、时、分、秒 6 个BYTE变量,分别连接

到PLC的DB块中DATE_AND_TIME类型的6个字节(其余字节不用),例如:

DB2.SetDateTime (类型为DATE_AND_TIME)。

(2)  在 Step7,用标志变量触发来调用SFC0(SET_CLK),将DB2.SetDateTime作为时间参

数传递给该函数,来实现通过面板修改S7 PLC时间。

网友A:
希望以后兼容性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