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写入PLC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例程中“下载配方数据到PLC”按钮的按下脚本编辑如下:
设备字符串 = !StrFormat("%g,%g,%g", 面粉, 水, 糖)
!SetDevice(设备0, 6, "WriteBlock(V,100,[WUB][WUB][WUB], 1, 设备字符串)")
脚本的意义为:
将当前配方数据面粉、水、糖的数值按规定格式写入到PLC设备中。

这里只有3个数据,如果是多个数据要全部写吗?如果是100个数据怎么写?

还有我在查看配方时选择了一个配方如何把这个配方名字显示在标签上?

网友A:
第一,在软件帮助中学习下!SetDevice函数的使用;

第二,在设备窗口,打开驱动文件,右下角倒数第四个按钮,打开设备帮助,查看设备命令的使用,您写多个地址的问题就解决了;

另一个标签显示的问题:

!RecipeGetName(strRecipeGroupName) 使用该函数即可。

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昆仑客服要个配方样例,再学习下。

网友B:
 配方 ? 还从没有用过这个呢,不过一般是将 配方 写在 PLC 程序的数据块上保存,只在屏里直接调用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在软件帮助中学习下!SetDevice函数的使用...

 谢谢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