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PLC干扰源?

楼主(2013-05-24):
如何检测PLC干扰源?

网友A:
  如何检测,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但是如 PLC 电源有干扰的话,会发生你想不到的事情出现:

1,I/O信号不正常,有闪烁

2,通讯网络不稳定

3,模拟量输入波动大小不定

网友B:
找一台老头用的收音机,随便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频段,然后到处检测就行了,哪个地方产生的噪音最大,那就是干扰源。。。

注意:这只是对比较恒定的干扰源有效。大多数干扰都是瞬态的噪声,比如接触器动作时等等

网友C:
好多时候根据现象来判断,比如碰到过每次断开交流接触器时就出现通讯总线的故障,可以怀疑是交流接触器线圈自感电动势产生的干扰源。

有时候没有明显相关的现象出现的干扰,就要考虑试试一些常用的抗干扰措施:接地、滤波、屏蔽和隔离等。

网友D:
我們公司以 高斯計 檢測

网友E:
可以逐步摘除输入、输出线路,看对于干扰产生的表征有无改善。

网友F(2013-07-18):
你是指PLC被干扰吗?

一般有三个通路,电源口,IO口和通讯口。

电源口只需要装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就能隔离干扰,无需担心。

IO口的需要根据具体负载具体分析,较常见的是感性负载造成干扰,一般处理方法是加装RC。

通讯口干扰较复杂,叫简单的方法是直接用示波器抓通讯帧看下有无干扰。排除方法是加装各种隔离器。

以上只是没发现干扰源的做法,要是准确知道干扰源的话,只要改善干扰源和PLC通路间的屏蔽及接地就能马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指PLC被干扰吗?一般有三个通路,电源口,IO口和...

用示波器抓通讯帧如何操作???大侠能详细点?我有示波器,如何测量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