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v-w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我的问题是:网络53将mw4=0(这时v2.2会通),当网络45将mw3=1时,为什么我仿真模拟时mw4会变成256?

网友A:
MW3=1  MW3由MB3,MB4组成,其中MB3是高字节,因此MW3=1实际上MB3=0,MB4=1,其二进制位为:0000 0001

MW4由MB4,MB5组成,其中MB4是高字节,由于前面MB4=1,因此MW4的二进制就是0000 0001 0000 0000 ,转换为10进制就是256

楼主:
那就是说我要区别的话,可以将mw5,mw3,mw4分别改为mw3,mw5,mw7,就行了?我试试!

楼主:
太感谢您了!自己不懂,还以为自己搞错了逻辑,拿了三段网路,对了两三天,实在搞不明白,到论坛来问问,您的话使我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网友B:
 学习啦,主要是知道一个 W 是有两个 MB 组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W3=1  MW3由MB3,MB4组成,其中MB3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W3=1  MW3由MB3,MB4组成,其中MB3是...

 回答的非常准确

网友E:
沙发哥真牛。。。我最怕看别人的程序,一看别人程序就眼晕,看自己程序还差不多。。。楞没看出楼主的地址问题。。。

网友F(2013-09-11):
这是最基本的了,MW都是2个字节组成的,MW3和4是重叠的,不过高手真多,一下就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