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暗亮待解决

楼主(2013-05-24):
我的控制柜面板上有三个指示灯(220),接线方式是一样的。

是通过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指示灯回路的通断,当三个压力表都是达到下限的时候,指示灯的回路切断了,这个时候为什么有第一个指示灯是不亮的,第二个只有一点暗亮,而第三个暗亮比第二个要亮点。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啊     求高手帮我解决下

网友A:
是LED灯吧,应该是感应电的问题,可以并上一个电阻试一下。

或者将指示灯换成灯泡的。

网友B:
  楼主有接线图上来看看接线正确不? 还有 指示灯是 灯丝还是 LED 的 ?

网友C:
唉,这题目问的,答题的比提问的还迷茫。。。

网友D:
你是通过仪表来控制LED指示灯的吗?

如果是仪表输出控制,并且仪表是采用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的话,应该是由于三极管的漏电流引起的指示灯暗亮。这种情况可以在LED指示灯上并联10K的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E:
你讲的是,达到上限的时候三个灯全亮,下限时断开灯灭,灯灭时还有点亮,如果是LED灯,可能是感应电引起的,并联一个耐压250V,10UF的电容或者把公共N线分开,再引一根N线

网友F:
坏坏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讲的是,达到上限的时候三个灯全亮,下限时断开灯灭,灯...

是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ED灯吧,应该是感应电的问题,可以并上一个电阻试一...

  是感应电

问题解决了  谢谢 可是这感应电是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_^  基本上是感应电的问题  我并了个电阻,问题解决了  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通过仪表来控制LED指示灯的吗?如果是仪表输出控制...

 是不是因为电柜接到仪表的电线太长了(不是屏蔽电线)产生的感应电   如果用屏蔽电线会好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是通过仪表来控制...

 如果是因为三极管漏电流造成的,那是由于三极管、LED等电子元器件固有的特性产生的现象,与外部的干扰无关。

你要判断是否是感应电造成的很简单,你把并联到LED的电阻去掉,并且把仪表端的输出信号接线断开,如果同样出现暗亮现象,应该是感应电造成的,你可以采用屏蔽的方式来解决,用并联电阻的方法应该会减小感应电的强度,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反之如果你断开输出端后无暗亮现象,应该就是由于漏电流造成的,你屏不屏蔽都没用,并联适当电阻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