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7中的PID调节模块FB41的输出LMN,它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3-05-24):
请问step7中的PID调节模块FB41的输出LMN,它的范围是多少

是0~27648吗??

网友:
LMN是实数,范围更大!!

网友A:
可以转换0-100%下

网友B:
LMN是调节值,类型是浮点数(REAL),LMN的范围受LMN_HLM(REAL调节值上限)与LMN_LLM(REAL调节值下限)限制。也就是说LMN的取值范围在LMN_HLM与LMN_LL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N是调节值,类型是浮点数(REAL),LMN的范围...

 果然!!到处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换0-10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