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程序下载不完全的疑问

楼主(2013-05-24):
公司里一台制动液加注机,要做升级,加上ABS,厂家需要我们提供PLC程序,本想去下载一份,可是工程师说下载线上用的程序不完整,我就有点糊涂了,请问是哪部分的程序下载不了,PLC是欧姆龙的,CPH1H

麻烦大家给说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你 上载程序时操作方法不正确呀,如正常的话 PLC 内的程序是可上下传送的

网友B:
上“欧姆龙自动化”,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控制器软件;再上下载试试?PLC内部也有“轫体”的。

网友C:
如果安装的是日文版的,自己是中文版的软件,可能有部分程序由于文件名字体的原因上传不了。

三菱的碰到过一台设备,自己用中文版的上传程序和原来备份的程序比较有少两个子程序的情况。

楼主:
可能我没说明白

程序我还没下载呢,厂家的就说不能直接下载,这样下载的不全

网友D:
测试手机回帖,试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手机回帖,试试效果如何

 恭喜您,成功了

网友E:
应该不会啊,除非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