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编程求助 求教了。

楼主(2013-05-24):
 题目是这样的

A启动后  8秒后B启动

B关闭后  8秒后A关闭

我程序写了 老是跳不出循环。 前面那个可以实现  后面就不行了  求教了。

网友A:
 ?? 用 MCGS 写这个程序,一般程序是做在 PLC 里,然后通过屏来控制或是显示  A 与 B 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