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的选型方案

楼主(2013-05-24):
一、引言

  稳压电源就是其输出电压相对稳定,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称为稳定电源、稳压器等。随着电子技术发展,电子系统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电子设备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对稳压电源的要求更加灵活多样。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和低成本化,使稳压电源朝轻、薄、小和高效率的方向发展。设计上,稳压电源也从传统的晶体管串联调整稳压电源向高效率、体积小、重量轻的开关型稳压电源迅速发展。日常工作中,电子工程师通常根据稳压电源中稳压器的稳定对象,把稳压器分为直流稳压器和交流稳压器两种,并且直流稳压器输出电压是直流,交流稳压器输出电压是交流,两者一般都用市电供电。因此,我们就可以把稳压电源按稳压器的类型可分为直流稳压电源和交流稳压电源两大类。以下我们对这两大类稳压电源进行简要的介绍。

    交流稳压电源自耦调整型 稳压电源机械调整型结构简单,造价低,输出波形失真小。容易烧毁,电压调整速度慢。改变抽头型电路简单,稳压范围宽,价格低。稳压精度低,工作寿命短。大功率补偿型抗干扰性能好,稳压精度高、响应快电路简单。输入电流失真度大,源功率因数较低;输出电压对输入电压有相移。 参数调整型稳压电源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能耗大、噪声大、笨重、造价高。 开关型稳压电源稳压性好,控制功能强。电路复杂,价格较高。直流稳压电源化学电源小巧,灵活。供电能力不足,污染环境。 线性电源稳定性高,纹波小,可靠性高。体积功耗大,转换效率低。开关型电源AC/DC电源体积小,重量轻,稳定可靠。纹波较大。 DC/DC电源 通信电源 电台电源 模块电源 特种电源

   二、交流稳压电源分类和特点

     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交流电压和频率的电源称为交流稳压电源,市面上的交流稳压电源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2.1参数调整(谐振)型这类稳压电源,稳压的基本原理是LC串联谐振,早期出现的含有磁饱和型稳压器的稳压电源就属于这一类。它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所需元器件较少,稳压范围相当宽,可靠性高,抗干扰和抗过载能力强。缺点是能耗大、噪声大、笨重且造价高。

2.2自耦(变比)调整型

  2.2.1机械调压型以伺服电机带动炭刷在自耦变压器的的绕组滑动面上移动,改变输出电压(Vo)对输入电压(Vi)的比值,以实现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的调整和稳定。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输出波形失真小。但由于炭刷滑动,接点易产生电火花,造成电刷损坏以至烧毁而失效,且电压调整速度慢。 2.2.2改变抽头型将自耦变压器做成多个固定抽头,通过继电器或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做为开关器控件,自动改变抽头位置,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这种类型的稳压电源,优点是电路简单,稳压范围宽(130V-280V),效率高(≥95%),价格低。缺点是稳压精度低(±8~10%)工作寿命短,它适用于家庭给空调器供电。

  2.2.3大功率补偿型——净化型稳压器(含精密型稳压器)此种稳压电源用补偿环节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易实现微机控制。它的优点是抗干扰性能好,稳压精度高(≤±1%)、响应快(40~60ms)、电路简单、工作可靠。缺点是带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等非线性负载时有低频振荡现象;输入端电流失真度大,源功率因数较低;输出电压对输入电压有相移。由于具有稳压,抗干扰,响应速度快,价格适中等优点,应用比较广泛。

  2.3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它应用于高频脉宽调制技术,与一般开关电源的区别是它的输出量必须是与输入端同上频、同相的交流电压。它的输出电压波形有准方波、梯型波、正弦波等。市场上的不间断电源(UPS)抽掉其中的蓄电源和充电器,就是一台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的稳压性好,控制功能强,易于实现智能化,是非常具有前途的交流稳压电源。但因其电路复杂,价格较高,所以推广较慢。

 三、直流稳压电源分类和特点

    直流稳压电源按习惯可分为化学电源、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型稳压电源,下面我们将具体介绍这几类电源。

  3.1化学电源我们平常所用的干电池、铅酸蓄电池、镍镉、镍氢、锂离子电池均属于化学电源,各有其优缺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产生了智能化电池;在充电电池材料方面,美国研制人员发现锰的一种碘化物,用它可以制造出便宜、小巧、放电时间长,多次充电后仍保持性能良好的环保型充电电池。

  3.2线性直流稳压电源(LPS) 线性直流稳压器电源指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下的直流稳压电源。线性直流稳压电源主要包括工频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器、控制电路、保护电路等。线性直流稳压电源是先将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变压,再经过整流。

网友A:
交流稳压电源:参数调整(谐振)型;自耦(变比)调整型;开关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