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厂接地系统图

楼主(2013-05-24):
本厂有一台630KVA变压器,分到2个车间 一个办公楼,一个仓库。安监局提出整改,要接地系统图。小弟CAD略懂,但是没画过电气图纸啊。求老师们出出主意,指点指点!分出来4线,采用车间钢构柱体接地!谢谢了!

网友A:
工厂的接地,每个车间都应该用扁钢紧贴墙角绕一圈,每台设备外壳直接就近接地,要求星形放射状连接,不得串接

网友B:
测试手机

网友C:
你是不会画图还是不会安装接地线,叫人搞不懂。

网友D:
就是按厂房车间仓库建筑物的走向,放射状的用接地扁铁连到变压器的接地点,画出图纸。用接地电阻仪测量结果,不合格就适当位置重复接地桩

楼主:
不会画啊 !!没学过CAD画电器图纸啊!!哎......

楼主:
有谁能上两张图看看,借鉴下!网上搜不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会画图还是不会安装接地线,叫人搞不懂。

楼主:
不会画图啊!没画过!会安装,也知道操作!有系统图的发个我借鉴一下看怎么画!

网友F:
我也正在学习CA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