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台达伺服B2调速问题

楼主(2013-05-24):
新手求助:

      刚接触伺服。现在手上有个项目。使用的是B2伺服驱动器对一个搅拌器进行调速,使用的是S7200输出一个DI作为伺服的使能,再使用S7200的AO模拟量-10v/+10v电压对伺服进行调速。

     上电后用寸动模式测试电机调速无问题,然后设置P1-01为2(速度模式) P2-10为101(使用外部节点DI1作为启动指令),重启上电启动。电机不报闸。求各位解答何处有问题。先行谢过大家。附上接线图。

网友A:
伺服ON后才抱闸,给信号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