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愁死我了都

楼主(2013-05-24):
PLC远程抄表系统,用PLC采集电表脉冲信号,从而达到远程抄表的目的,而且可以在用户欠费后切断用户电路,设计的右边断路器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的,你们说用继电器好还是断路器好?

求给我改改这个图中的所有错误?我参考别人的画的,脉冲输入能这样画吗?好心人可以给我发邮箱1258855798@qq.com

网友A:
这是三菱公司FX-2N型PLC

网友B:
1、三菱公司FX-2N型PLC已经停产(三菱FX-2N是三菱小型PLC最稳定可靠地一款),你很快就没得买了;

2、你的电表脉冲频率多快?

3、断路器是按钮控制还是合闸线圈+跳闸线圈控制呢?

网友C:
图画的还可以,不过,设计思路?确实不怎样!

1、既然是远程抄表,也就是远程通讯,你的X1-X6可以接受远程通讯信号?

2、短路器的通与断需用2个输出,用1个就不够?

网友D:
这个肯定是搞的毕业设计

实际项目不会这么干。

这么干会干死人的

网友E:
这样设计你的费用太高了,得浪费多少输入输出点,你这些断路器不会都是PLC来直接分合吧,控制它的线圈吗?如果断路器多的话,PLC容量是问题,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接控制,再讲你的电表脉冲也不知多少?不好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菱公司FX-2N型PLC

 大哥,我可愁啊,我图中标了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三菱公司FX-2N型PLC已经停产(三菱FX-2N...

 电表脉冲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一直在网上查资料,我看了电表脉冲有960imp/KWH、1600imp/KWH、3200imp/KWH等等,我也不太清楚选多少脉冲频率好,还有我准备断路器用线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还可以,不过,设计思路?确实不怎样!1、既然是远...

 恩,经过各位的指点,我知道我错了,断路器线圈是用一个就行,但是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确实没搞懂,有资料显示能接脉冲啊,但却是也有很多人说不能。。。说三菱的只能X0—X3接脉冲,我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是搞的毕业设计实际项目不会这么干。这么干会干死人的

 大哥,你真是火眼啊,但这个我搞懂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设计你的费用太高了,得浪费多少输入输出点,你这些断...

 电表脉冲选个1600imp/KWH,我是做个论文,我可以就采集6个用户电表数据。说明一下问题就行。。

网友F:
  一看就是初搞设计学习的,现在的电表远程操作都不是这样做的,都是在 电表 处有 DTU 无程数据发送到 PLC 的采集信号,然后当用户缴费后这个信号正常一直输出,当没有缴费时输出信号停止用启上端的供电线路.

   还有断路器怎么还用两个输入,一个合一个断,一般 PLC 一个 Y 点输出小型中间继电器信号再来控制继路器的启动或是断开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初搞设计学习的,现在的电表远程操作都不是...

 恩,我是大四学生做论文用的,我在学校学的就是三菱的没学过西门子的,那个DTU远程数据

用三菱的怎么接受?我知道脉冲信号采集程序怎么写,单你说的这种方式真心不会

网友G:
     电表是接于二次回路,是将互感器大电流变换成小电流后的测量与显示。电表要实现远程抄表与故障判断功能是要靠所采集的信号完成的,而继电器的原理结构是通过接收信号进行判断是否需要动作,因此这一过程要靠继电器来实现。断路器适合控制大电流,且不能频繁动作,显然不能用于二次回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表是接于二次回路,是将互感器大电流变换成小...

 你的回复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H:
不知道你的脉冲是有源还是无源的。有源的正极要接PLC正极。无源的公共线要接PLC公共线。

输出点的COM应该是COM0、COM1、COM2。图中输出线圈没有了5号线圈的断。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