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功能要怎么实现

楼主(2013-05-24):
我有一个设备的动作类似于那种流水灯,13电磁阀,从第一个开始,每次输出始终是相邻的2个位置,每次只移动1位,12次一个周期在回到开始,我看了看台达的手册上面的位移指令,好像不能实现这个功能,有没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实现呢 。

网友A:
SFL不就是干你这种功能的吗

楼主:
谢谢,我在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指令,再这个PLC来试试

网友B:
顺控指令也可以啊

网友C:
这么简单控制值得用PLC?13个继电器顺序控制就行了。

网友D:
是说相邻两位为1,每次仅移动一位么?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这个功能只是这台设备的一部分,我按照一楼这位高手的提示用位移指令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