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machine打不开项目文件

楼主(2013-05-24):
我在用SoMachine V3.0.55.6打开项目文件时出现如下图的情况!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我看了这个只能表示擦擦汗!

网友B(2013-06-25):
编写这个程序的是不是3.1版本的   而你用3.0打开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没安装相应PLC的添加补丁。有些PLC的型号在这个软件中没有的,要自己安装后才行。

网友D:
能告诉我你这个工程的PLC本体是什么型号吗?

光看提示是加载库失败,你可以找到那个没添加的库手动添加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告诉我你这个工程的PLC本体是什么型号吗?光看...

网友F(2013-09-07):
3.0的不好用,你改装3.1的吧!!!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