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2E怎么也连接不上了

楼主(2013-05-24):
今天调试设备,弄了一个新的CPU,然后想连接上下载程序,可是上电以后,BOOTH怎么也搜不到CPU硬件的MAC 地址,然后,我自己打开CPU侧盖,找到MAC地址,输入BOOTH里,然后还是连不上,CPU直接是没有回复信号(昨天刚连上其他设备上的CPU,说明电脑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附上图,望高手帮忙。

网友A:
Disable any software firewall or configure them to allow BootP to operate.  This may require working with the local IT group.  A possible alternative would be to reboot the computer in Safe Mode With Networking, which should prevent the s/w firewall from booting.

Reconfigure or remove hardware firewall.  Again, this should be don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local IT group.

Disable wireless card.

Check the computers network setup for multiple IP address entries, reducing them to only one can resolve this issue.

On Windows 7, 2008 Server or above, change the network type to "Home" or "Work".  Alternatively, try running BootP from another computer that does not use these operating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