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西门子PLC

楼主(2013-05-24):
各位老师我是一个刚学PLC新生,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接近开关在PLC中怎样应用,我的意思是电动机发生故障时在PLC中怎样表现出来,

网友A:
你是问接近开关还是电机故障,如果是接近开关,可以把接近开关的接点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来实现用户的要求。

电机出现故障时,可以通过电机接触器的辅助接点和电机的保护器的接点(常开或者常闭),接入PLC的输入点中,通过程序来实现报警或者停止,等问题解决后再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接近开关还是电机故障,如果是接近开关,可以把接近...

网友C:
接近开关实际上有好多种信号,一般开关量信号应用最多,在PLC中组好程序,泵启停通过开关反馈即可,或直接电机开关点。

网友D:
接近开关和电机故障?这两者如何搞到一起了;

接近开关其实就是开关量,接到PLC输入端;

电机故障的检测,你可以装个电机保护器啊,把保护触点接到PLC,进行控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接近开关还是电机故障,如果是接近开关,可以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