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排查对讲系统问题 防患于未然

楼主(2013-05-24):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楼宇对讲已向集成化、信息化、智能化全面发展,并且用户对其要求越来越高。既要美观,又要实用,是用户对对讲产品的普遍的要求。

  技术的融合,让对讲系统趋于复杂化、功能多样化。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如果将其处理得不好,楼宇对讲产品将会出现许多不足之处。并且,如问题不能得到快速解决,就会让用户产生差的产品体验,进而影响品牌效应。所以怎样才能将问题防患于未然,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楼宇对讲系统所存不足之处

  楼宇对讲系统易存的不足之处有以下十点体现,现让我们去一一了解:

  1.兼容/标准化:由于音视频编解码算法、布线标准、通讯协议、接口不统一而导致的兼容/标准化问题一直困扰着采购者,这部分仍待有关部门主导来推动相关标准制订。

  2.抗干扰能力:抗干扰是目前楼宇对讲行业普遍感到头痛的问题。在产品质量方面,抗干扰能力是急待完善的,尤其是在部分雷暴多发区。而在实地施工中,线材选择不当、布线不规范等也会导致各种干扰问题。因此需引起产品供应商和施工方的普遍重视。

  3.成本降低:2007年,国内某显示模组供应商的供应链断裂,对所有的对讲厂商是一个冲击,它引起价格上调。而今年随着彩色对讲的应用增多、产品功能的不断丰富,“价格是否将上涨”又成为采购者的心头病。

  4.信号衰减:通常视频放大器等来解决问题,但同时导致失真问题。而如果线材选用不当也会出现信号衰减等。

  5.人性化设计:主要指操作界面的人性化,包括室内机、门口机等,采购者希望产品尽量操作傻瓜化,让小孩和老人都易懂易操作,比如:操作过程中的语音提示、家庭留言等;屏幕图形界面更丰富,而不只文字提示等。

  6.更好画质:主要是彩色对讲的显示屏存在清晰度、色彩度、饱和度等问题。另据采购者反应,有的厂商为了节省生产成本,选择一些二手屏,开发商和工程商都不知。一般一年之内是不会出问题的,一年之后可能要将这些显示屏全部换掉。

  7.联网功能:总线与TCP/IP都可以联网。总线尚是目前的主流,联网功能比较简单,而且传输距离有限,这对大规模联网不利。

  8.音视频传输时延:主要在TCP/IP联网的方式下,厂商应当在算法等方面继续优化,使获得更快传输速度及音视频质量。

  9.噪声控制及回音消除:主要是语音处理方面仍需厂商优化算法,而处理器需提供更为灵活和强大的语音支持。

  10.集成更多功能:有的用户认为对讲产品恪守职责即可,功能越简单越好;而有的用户希望集成更多功能。对此,厂商应该实事求是、正确引导用户采购意识。

楼宇对讲系统

  及时排查 防患于未然

  既然楼宇对讲易存这些不足之处,那么对其进行及时的排查,让可能存在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将有助于整个系统的优化升级。下面文章还将对智能化小区楼宇对讲系统的工程调试安装进行阐述,分为设备安装前调试、整套系统上电前检查、单元楼视频监控与对讲调试的十大注意事项。使得安装调试工程人员从中学习与提高工作效率。

  一、设备安装前的准备

  1.安装设备前需对系统所有线路进行全面检查,是否存在断线或短路现象;

  2.确认整个系统的线路无任何故障后,方可安装设备,接线的各接点必须加上焊锡;

  3.安装设备时必须严格按照产品所附说明书或安装手册进行正确接线。

  二、系统上电调试前的检查

  1.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后,必须全面检查各个部位的接线是否正确;如有一处接错都有可能会引起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2.特别检查电源线是否接错,正负极间是否有短路,否则上电后轻则烧毁设备及其相关线路的设备,严重会引起火灾。

  三、单元楼对讲与可视部分的调试

  1.在保证线路及接线无误、设备完好的情况下,单元系统上电后即能正常工作。

  2.在单元楼调试时,先把门口主机和最低层保护器/解码器及室内机的所有接线连接好,同时将分机的房号按照使用说明编号;上电调试这层系统的工作情况,确认门口主机及底层线路和设备是否属于正常。

  3.若正常工作说明门口主机及线路和设备是正常的;接着切断系统电源,再连接好上一层系统的主线路,进行第二层调试(系统接线时一定要断电),依次往上调。

  4.在单元楼的调试过程中,必须从底层开始一层一层地往上调试,即把第一层调试完后,再进行第二层的调试,依此一直往上调试,直到整单元调试完毕且能正常工作。

  PS:正常情况下,可通过使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以下几个电压参数判别线路或器材的好坏;静态时,电源电压及+B对地的电压:12V;音频线A2对地的电压:0V;数据线P对地的电压:0V;呼通分机后,音频线对地的电压会变化:升至5.6V;同时呼通分机的瞬间在数据线P线上可测量到一个快速变化的脉冲电压0-5V之间变化。

  5.若整个单元系统的设备都安装完毕且线路接线无误,但上电后不能工作,先断电只留底层的保护器/解码器、室内机与门口主机连接好,即把二层以上的保护器/解码器的总线全拆掉,确认一下门口主机和底层的保护器/解码器及室内机是否正常,若是正常的,故障就出在二层以上的保护器/解码器或室内机,这样就必须逐层查找故障的根源所在。

  6.遇到上面故障,若是楼层较高的,可采用“黄金分割法”检查故障,就是先断开中间楼层(如20层楼就必须在10层断开)以上的保护器/解码器的总线,恢复接好二层的总线,确认故障具体是出在中间层以下或中间层以上,依此方法就能最快地查出故障根源点。

  7.室内机与保护器/解码器之间只要接线无误,在保护器/解码器上与室内机的连接线插上、视频线接好,将分机的房号编好后无需调试就能正常工作。

  8.若室内机的影像出现重影或因信号过强在图像上引起扭曲,必须在顶层最后一个保护器/解码器的视频输出端,并接一个大小为75Ω的碳膜电阻,用于衰减/匹配视频信号。

  9.若室内机的影像出现模糊或图像比较白,说明视频信号较弱,此时可通过打开保护器上的视频放大电路调节视频增益;方法是将保护器上并排的3个跳针J1、J2、J3从原来的OFF处拨到ON处即可,同时可通过调节保护器上的2个电位器来调节视频增益的大小及高频信号的大小。具体办法可将分机拿到保护器的旁边接上,一边调节电位器,一边观察图像;一般低层(7层以下)无须打开视频放大电路;高层(20层以上)的也只要打开一个保护器的视频放大电路就可以。

  10.门口主机与室内机呼叫通话过程中,若出现刺耳的啸叫声,或出现主机喇叭的声音较小时,可拿一把小一字螺丝刀,对门口主机主板上的电位器VR1、VR2进行喇叭、咪头音量调整。

  小结: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将问题扼杀在形成前,或将其及时解决。相信不久的将来,楼宇对讲系统将以全数字化新趋势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