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瞬时量求累积量

楼主(2013-05-24):
怎么在S7-300做已知瞬时量求累积量?

求s7-300里瞬时量求累积量的程序,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别相加的那种。

网友A:
如果是蒸汽的话还要做稳压补偿要,转换一下就行。

网友B:
楼主 的问题太专业,回答不好!

网友C:
既然传感器是测量的瞬时量,你所获得的参数就是瞬时量。

要获得累积量,就只能通过乘以时间因素来预估累积量。不可能直接获得精确的累积量。

但你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瞬时量稳定在某一水平,从而间接的将累积量计算结果精确化。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每个扫描周期中用你的瞬时量乘以扫描时间,获得一个相对精确的累积量,然后每个周期将累积量相加。这样也能大致获得一个结果。

当然,要想完全精确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还是用一个测量累积量的传感器反馈参数才行。

网友D:
你可以做一个定时中断,把当前的瞬时流量当做是中断间隔内的平均流量,比如这个值是A 那么(A*定时时间间隔)/3600(以秒位单位)(间隔越短越精确)就是这个间隔内的累积流量,用一个变量加上算出来的结果再赋值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如果大于1就减1,另一个变量就自加1。两个变量相加就是最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