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温度表,温度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3-05-24):
最近水浴槽南北两侧各装一个数显温度表测试水的温度,刚开始温度一样,后来北侧不正常,温有时候正常,有时候相差达到二十多度,为什么?

网友A:
对换一下热电偶试下

网友B:
温控表一般不会坏,查查热阻或热偶是不是坏了,热阻长时间由于风吹日晒的很容易增加阻滞,加上腐蚀、氧化等等难免温度下降,建议用万用表量下看看,如果是热偶看看毫伏信号是否差不多,如果差别大就找那支误差大的检查,如果是热阻查下电阻值是否接近。

网友C: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温控表一般不会坏,查查热阻或热偶是不是坏了,对换一下测量仪看看显示结果就知道

网友D:
设备问题,一般温度表都会有漂移的;数据需要修正的;

网友E:
首先用一支水银温度计确认一下是否是温度变化了还是仪表出错了,如果出错是受到干扰还是仪表本身参数漂移,找到原因才能正确处理

网友F:
应该是坏了,换个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G:
如此方法还是很好排查的,颠倒温度表在测量,看其效果怎样

网友H:
注意你安装温度传感器的位置,是否靠近热元件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此方法还是很好排查的,颠倒温度表在测量,看其效果怎样

网友J:
问题太简单,我路过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首先用一支水银温度计确认一下是否是温度变化了还是仪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