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着白色粉末是什么,怎么来的?

楼主(2013-05-24):
看看着白色粉末是什么,怎么来的?

网友A:
电容器老化造成的端子锈蚀现象或者是普通点解电容的漏液现象

这玩意改换了,不然说不定哪天给你放个炮

网友B:
或者是火灾后干粉的残留物

网友C:
    这个是端子锈蚀或是氧化后残留物现象, 这个在汽车用的大电流电瓶上产生就会很多。

网友A:
普通电解电容使用时间长了在其顶端出现的白色粉末,就是电解电容的漏液现象,也是电容损坏的直观表现。

网友D:
电容器漏液或者因为端子台位置没有清洗干净,残留的电解质吸收空气中的潮气腐蚀导致金属氧化物(成分应该是氧化铝)

网友E:
应该是电容吧,氧化所致吧;

网友F:
估计主线是吕线,长时间氧化铝

网友G:
氧化了,结盐腐蚀了。

网友H:
白色是铝线,绿色的是铜线,都是接触不良的结果

网友I:
电力电容是浸在油里的,没有腐蚀性,他那白色粉末是铝氧化的结果,主要成分应该是氢氧化铝。是受潮的结果,电容器真漏液了还不会氧化了。

网友J:
户外设备维护不当都有此次现象-----氧化,与受潮和装置安放时间有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端子锈蚀或是氧化后残留物现象, 这个在...

网友L:
这个电容应该更换了,不然你功率因素补偿不了,要被供电局罚款的

网友M:
弱弱地问一哈,这是什么设备,干什么用的。

网友N:
楼主是恐怖分子吗,这样的炸弹也敢留着

网友O:
潮湿,发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