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之间的通讯方案选择

楼主(2013-05-24):
如图所示:打算在一条巷道内基本均匀布置2#——8#共7个CPU224从站,相互之间距离不到200米左右,控制室内布置一台CPU226主站,一台1# CPU224从站,一台HMI。控制室内CPU226主站离最远端从站(8#从站)相距1300米左右。通讯数据量不大,最大主站读取每个从站1个字,写入从站1个字;数据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1s左右从站能有响应就行。我看了200之间的通讯资料,有以下问题请求帮助。

 方案1:200 PLC之间通讯使用PPI协议,利用网络读取写入指令向导做。这样的网络最大通讯距离只有50米,超过50米就要使用中继。按实际工艺要求需要增加很多中继(最少8个,每个站与站之间就要一个中继),是这样吗?
 方案2:方案1需要增加大量中继,考虑成本问题,想使用Modbus RTU 主站指令库做modbus网络来实现要求,有资料说这样的网络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我这样的现场条件最终可以不用中继或者只用一个中继。以上要求,用方案2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啊!但是你要自己编写通信程序,还有你要查一下传输速度

网友B:
有偿支援,QQ俺315207645

网友C:
以下方案,可以参考。

1~8#从站、CPU226主站通讯口均插一个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控制室加一台光纤交换机。S7-200和HMI通过RJ45口转光纤到交换机,通讯速度9.6~187.5K可选,性能稳定,价格可以接受。

主站和从站的通讯,可以在1~8#从站的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直接组态BCNet-S7 DX数据交换功能,只要数据映射一下,无需在PLC编程。

网友D:
主站距离最末端从站有1300米,那么从站之间呢?是否都在一起??

加中继是因为端口的驱动能力不足,距离远了无法保证还能拥有足够的电压波形。并不是因为用什么协议,不管modbus还是PPI,都是基于485的通信协议,如果PPI走不通,那么modbus也走不通!

再说了,PLC都买了,还差那俩钱买中继么?买最好的光隔中继也才几个钱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站距离最末端从站有1300米,那么从站之间呢?是否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站距离最末端从站有1300米,那么从站之间呢?是否都...

 感谢你的回复。

1.从站之间距离。看我帖子第一句,基本均匀布置,大概就是200米不到。

2.为什么一般RS485(支持MODBUS)都宣称可以支持1000米通讯距离,可是为什么西门子200也同样是RS485官方只宣称支持50米通讯距离呢?西门子(德国人谨慎细微?)诚实?

3.据我了解,一个224CN的价钱可能还不到一个西门子中继(6ES7972-0AA00-0XA0)的价钱。国产质量好点的中继(深圳易控达)报价给我直接是800多,还是不含税的价。

再一个,有些使用环境、工程情况不容许你很容易的增加一些东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站距离最末端从站有1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些个办法,你看看是不是有条件实施?

办法1:

把CPU226放在4号站和5号站之间,然后把HMI放在中控室。226到HMI的物理距离约为700米。

假设一号到八号站均匀分布,因为从站之间没有沟通,所以无所谓距离,那么在这种结构下,主从站之间的最大距离就成了7百米。

现场调试的时候,可以考虑先直接在226旁边接HMI试试主从站之间是否连接成功。如果成功再测试700米的PLC到HMI的通信。如果主从站连700米都搞不定,即使调到9600都不行的话,那这个方式就等于失败了。其实通信成功与否,关键点不在距离,而在长距离过程中的各种随机干扰。距离越长,受到干扰的可能就越大。如果能确保没有干扰的话,应该是可以拿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通信速率,速率越高,误码的可能越大。这中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办法2:

将6#和3#站换成224XP,6#站的端口0作为主站下辖5#、7#、8#站。3#站的端口0下辖1#、2#、4#从站。然后3#和6#站的端口1作为从站响应226的通信请求。226的位置仍然放在4#、5#站之间。如此建立两个通信层级。最底层的网络中,主从站最大距离为400米。中层通信的最大距离为300米。最顶层的226到HMI通信约为700米。如果700米搞不定,就加一个中继。

这个方案最大的麻烦在于3号和6号站的编程需要专门设计。必须在1秒之内将3个从站的相关数据采集完成。如此才能保证226的每秒数据刷新有意义。如果采用这个方案,建议楼主用自由口来做,因为站号就可能需要占用2个字节。另外在3号和6号站当中还需要把各自3个从站的数据整合到一个通信表单当中,以便226进行调用。以读为例,1个站2个B,4个站的通信正文最大8个B。加上4个站号B,再加起始码、结束码、指令码和异或校验码3个B,一条完整的读参数通信一共15个B。至于写入的话就更少了,起始码结束码校验码外加两个站号,这就是5个B,再加一个字,一共7个B,也就是说每次写操作只会有7个B。

因为信息比较少,所以这个协议还是比较好编的。。。可以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回复内...

 非常感谢!

网友F:
  有个现场类似你那样的情况,是现场的加EM277,然后走DP 通讯,方案说明是这样的:

CPU315-2DP(或相应的DP站)作为PROFIBUS DP网络主站;通过一个带有SIMATIC STEP 7 编程软件的工业计算机(Industrial Computer)进行组态;CPU315-2DP通过DP通信端口的PROFIBUS网络连接到EM277 PROFIBUS-DP模块;CPU315-2DP通过MPI方式和工业PC内安装的CP5611卡进行通讯。工业计算机(Industrial Computer)安装有WINCC可视化工业软件,用于人机对话操作。

EM 277经过串行I/O总线连接到S7-200 CPU,通过EM 277 PROFIBUS-DP扩展模块,可将S7-200 CPU连接到PROFIBUS网络,和S7-200 CPU一起组成现场控制单元。 PROFIBUS网络经过其DP通讯端口,连接到EM 277 PROFIBUS-DP扩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现场类似你那样的情况,是现场的加EM277,然...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