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是否可以采用下进线?

楼主(2013-05-24):
   漏电断路器上方的接线端作为电源的进线通常叫做电源端,下方的接线端通常作为负载的连接叫做负载端。那么能不能把电源接在负载端,而把负载接在电源端呢?不行。因为在我国现阶段,触电保护领域使用最广泛的就是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由于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脱扣线圈只有在得到动作信号的时候瞬时带电,当漏电断路器分断电路后脱扣线圈即刻断电。如果把漏电断路器上进线和下进线接反,造成漏电断路器动作后,电压依然加在脱扣线圈上,就会烧毁线圈,使整个漏电断路器丧失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A(2014-04-19):
如果,漏电电流没有超出动作值呢,也就是说,虽然只有漏电电流存在,但是没有超出动作值呢?这个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漏电电流没有超出动作值呢,也就是说,虽然只有漏电...

 有漏电电流存在,但是没有超出动作值,漏保不跳闸,应选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漏电保护装置,且正确接线。

网友B:
这得看情况,有一种专门反接的断路器,它就是下进上出(下口接的是铜排),500A的受总我当时不知道,还在铜排旁边干活,后来我是一阵后怕。

网友B:
这样设计最大好处就不用电缆打弯了。

网友C:
如果不带漏电功能的,普通断路器,能不能下进上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带漏电功能的,普通断路器,能不能下进上出。

    普通断路器下进上出,技术上没有错,不影响其正常工作;但从安全角度看,接线不规范,容易给人错觉,有发生触电的潜在风险。

网友D:
从原理上去分析,知其所以然。

网友E:
应该没有倒着做的吧。

网友F:
呵呵Lz这个真的不行啊,那么断路器真的起不到该有的保护作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Lz这个真的不行啊,那么断路器真的起不到该有的保护...

现在的框架式的可以,而且使用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