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是好的,使用电器时为何老跳闸?

楼主(2013-05-24):
 这主要要考虑到常见的几个因素:(1)电器设备是不是无线电高频发生源,对于电子式漏电断路器,会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中感应出电信号,使开关动作。(2)漏电断路器负载侧的开关电器合闸不同步引起。不同步合闸时,首先合闸的一相可能产生足够大的泄漏电流,使开关动作。(3)是不是由于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共用且保护零线由断路器的负载侧的零线引出而引起的。漏电断路器的负载侧的零线接地,会使正常的工作电流直接通过保护零线接地而不经过工作零线,使开关漏电保护动作。

网友A:
关于你的问题,有一下几个解答,

第一,是不是直接跳断路器

第二,是不是马达保护器出现动作后的跳闸

第三,你的断路器是否属于漏电型的

解答第一个问题,你的断路器主触头已经存在过流,并且触头严重损坏,达不到额度电流能力,所以当电动机启动频繁启动或启动时间长时,断路器直接跳闸,出现设备失电。

解答第二个问题,马达保护器出现保护动作,排除断路器故障,根据保护器出现的故障代码去排除问题。

解答第三个问题,漏电型断路器一般做总开关使用,你可以拉下分开关后逐一合分开关,合到哪一路断路器跳闸,说明哪一路存在漏电,比如说是电路绝缘损坏,击穿漏电,或此路空气开关损坏造成两相短路,《带交流接触器控制的分支线路也可用此法》

你看看你的属于哪一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问题,有一下几个解答,第一,是不是直接跳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