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今天有位兄弟问了我一个问题,故现在将这个问题分享给家——关于运行链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Run Chains 运行链

ABB机器人的安全是比较领先的,如果你要使马达上电,那么你就必须先让两条运行链检测通过!

 首先:你的时刻记住,ABB的运行链有两条,如果想要机器人正常运行必须两条运行链回路都要正常才
        可以!

每一条运行链包含:

一、两个监控回路,这两个监控回路的指示状态在钥匙开关下发的指示灯上有显示。

         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ABB将停止分为了几种模式。

         1. Emergency Stop        急停       在指示板上标注为(ES1 、ES2)
         2. Superior Stop         优先停止         在指示板上标注为(SS1 、SS2)
         3. General Stop           一般停止         在指示板上标注为(GS1 、GS2)

二、限位开关

        每个轴的机械限位开关与运行链是想通的!

三、轴计算机运行钥匙开关上的位置

        该位置决定了:AUTO STOP 也就是指示盘上的(AS)和示教器上的ENABLE 使能

以上的三个条件满足了才可以执行MOTOR ON

但是当出现以下几种状况时:MOTOR ON  --------->MOTOR OFF

1,限位开关触发;

2,某种停止;

3,运行链中的某个环境有变动!

4,系统检测到两个运行链有差别时;

刚才说的这些个信号,是在一块交PANEL BOARD的板子上接的,大都在X1 /X2/X5三个端子排上接。

具体说一下吧:要不大家还是混的。

机器人停止,有两类,其一,急停;其二,安全停止;

急停不多说!现在讲讲安全停止!

安全保护停止用于在出现潜在危险情况时切断系统驱动电机的电源,举个例子呢:光帘

也就意味着安全停止时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接外部安全设备的!在哪里接呢,就在PANEL BOARD上接。

刚才讲了安全停止分类,常规模式安全保护停止 (GS)、自动模式安全保护停止 (AS) 和上级安全保护停止 (SS)。

自动模式安全保护停止(AS1/AS2)

在操作模式选择器处于钥匙的中间状态时(手动状态)或 钥匙的右边状态(手动100%)位置时, AS无效。

常规模式安全保护停止(GS1/GS2)

在此连接断开时,机器人更改为 Motors OFF 模式。要复位为 MOTORS ON 模式,初始化安全停止的设备必须根据适用的安全规定互锁。这通常不能通过复位设备本身来完成。

上级安全模式和常规安全模式的定义一样。

说了这个基础的东西,大概应该是有点映象了!但是要如何处理,还是比较棘手的!因为上面的几个停止没有讲清,如何去排除这些故障也没有讲清!不过说实话,这些东西可以查手册的!我还是卖个关子!勿喷

过几天我给大家发几张图,是标明几种停止的位置接线方式的,大家大可按照图上的接!

因为资料不在我身边,所以过几天发...

可能有错,欢迎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A:
杨工这么晚了还不休息,熬了夜,确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的文章,建议加精~~~~~~~~

网友B:
不管何种机器人,急停回路、伺服使能回路都是必须的!

不管发那科有2款:一款是单回路也就是急停信号只有一路,伺服使能信号也是一路

但是:目前生产的稍大的机器人,基本都是双安全回路,也就是急停信号是独立2路、伺服使能信号也是独立2路,只有2路信号同时正常才能让机器人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杨工这么晚了还不休息,熬了夜,确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的文章...

 其实,版主更敬业!我们应该向版主致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何种机器人,急停回路、伺服使能回路都是必须的!不管...

 哦!多多向兄弟你请教!希望共同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不管何种机器人,急停回路...

网友E:
2400的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00的柜子,

 不全对!只能说是IRC 5的柜子,因为不光是2400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管何种机器人,急停回路、伺服使能回路都是必须的!不管...

网友G:
还没有用过机器人,学习了!!!

网友H:
学习了,建议加精...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建议加精...

网友L:
  楼主辛苦了,半夜 1 点还发技术帖子

机器人和设备上的伺服装置一样,也是急停回路、伺服使能要求都要达到才能运行

网友M:
多谢分享,互相学习,想了解国产变频器的一些知识,可以进 www.amb.net.cn

网友N:
杨工,柜门上外挂一个ABB的PLC怎么操作的。。。IO分配方面还请杨工多多指点!!!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消磁环01  2400的柜子, 内容的...

 中大型手臂都用IRC5,貌似只有IRB120用小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杨工,柜门上外挂一个ABB的PLC怎么操作的。。。IO...

 如果是已经完成profibus的配置,那么直接可以在示教器上直接操作了!要是没有配置就有点麻烦!

首先你的主计算机上要有profibus卡(DSQC667),该卡是连接PLC用的!

其次你要通过控制面板设置它!方法和添加一块IO板一样!区别在于IO板类型为DP_SLAVE,总线设置模式为:profibus1,地址为8!设置完后不要重新启动

返回至已添加单元处找到你刚才添加的那个单元名称,在UNIT TYPE中选中DP_SLAVE编辑,将INPUT size 和output size 改成64!这样数字输入、输出信号就为512了!

然后就可以重启了!

还有一个关键:你要用组态软件将光盘里的HMS_1811.GSD打开,进入后找到anybus—ccprofibus dp—v1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

 还有老一点的都用大的M2000控制柜的!

网友O:
机器人没接触过,谢谢分享!

网友P:
这个好像是空压机上用的吧?

网友B:
机器人跟PLC、上位机等通信,最佳是总线,尽量避免使用硬件I/O通讯,硬件I/O对信号扩展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跟PLC、上位机等通信,最佳是总线,尽量避免使用...

 profibus也是一种总线技术!虽然他需要一个板卡配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有用过机器人,学习了!!!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好像是空压机上用的吧?

 不一定吧!空压机是个设备!机器人也是一个设备!

网友Q:
学习了。谢谢楼主。原理了解了,没有见过实物

网友R:
来的有点晚,不过还是向各位学习啦……

网友S:
欧美对安全是相当重视的,特别对人的安全,不仅机器人,其他设备也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欧美对安全是相当重视的,特别对人的安全,不仅机器人,其...

实际你就错了:欧美最喜欢安全继电器,但是安全继电器出问题的故障最多,还不如日系的采用“运转准备”来的安全可靠(运转准备就是系统异常解除复位后,需要人按动“运转准备”按钮系统的动力电源才能加上,出线安全性异常时自动解除运转准备,整个动力回路全部失电,从而保证了安全)

网友T(2013-07-11):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欧美对安全是相当重视的,...

 就像我这边用的“伺服准备”按钮咯?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分享的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V:
看到这个,又学习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谢谢楼主。原理了解了,没有见过实物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Q:...

网友Y:
我在一家化工厂接触过这种ABB机械手控制柜,当时是员工操作失误,造成系统被异常卸载,启动不了。后来给厂家打电话,进行系统恢复后,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Z(2013-08-15):
请问安全控制板怎么输入让机械人暂停的暂停信号呢

网友AA(2015-03-18):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A:
学习了,建议加精...

学习了,建议加精...